eVC中如何调用汇编代码实现的函数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将几个函数用ARM汇编代码实现,然后在C代码中调用。

  [1] 我将DrawFunc.asm加入到工程中:

        AREA        |.text|, CODE, ARM

        EXPORT DrawLine
        EXPORT DrawRound
DrawLine        PROC
        nop
        mov R1, #5
        nop
        ENDP

DrawRound        PROC
        nop
        mov R1, #10
        nop
        ENDP
        END

  [2] 在该文件的Settings-->Custom Build中设置了汇编编译命令:
     Commands:  armasm -cpu xscale "$(InputPath)" "$(IntDir)/$(InputName).obj" -list "$(IntDir)/$(InputName).lst";
     Outputs:  $(IntDir)/$(InputName).obj

  [3] 然后在.cpp文件中调用该函数:
       extern void __stdcall DrawLine();
       extern void __stdcall DrawRound();
         ......
        DrawLine();
        DrawRound();
         ......

  [4] 编译该工程,结果出现Link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rawRound(void)"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rawLine(void)"

       在ARMV4Rel目录下也确实生成了DrawFunc.obj文件,但不知道为什么
       会Link错误。即使在工程的Settings-->Link-->Object/Library Modules中加入DrawFunc.obj目标文件编译,还是出现该问题;

  [5]  如果我将另外一个C++工程中生成的.obj加入本工程,则可以调用.obj中的函数;

网友:
DLL可以啊
不同语言写的code之间调用利用DLL

网友:
估计是调用规范不同的关系。我在.c文件中调用asm实现的函数只要先定义 extern void xxx();就可以。不过在.cpp文件中调用,应该声明形式如下: extern "C" void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