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加入多个输入法

楼主:
在用PB内制内核的时候,加入中文,日文,英文输入法应该如何解决?
做的尝试已经不下三十遍
加入中文字体,中文SHUANG PING输入法,
加入日文字体,日文IME3.1输入法
无法实现.请各位帮助一下.

网友:
通过PB定制英文版内核,加入中文和日文输入法.怎么实现?请各位帮助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在搞MUI,也没有实现.
帮你顶!

网友:
加入中文字体,中文SHUANG PING输入法,
加入日文字体,日文IME3.1输入法

编译环境中设置  中文  日文,  默认一个

听说不能同时选种,  自己看看.

两种字库都比较大,应该仔细考虑

网友:
是的,制作WIN CE英文版内核的时候,无法同时加入中文和日文输入法.
但是可以在制作日文版或中文版WIN CE内核的时候,加入中文和日文输入法.但不能同时选中.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很长时间.各位有会的帮助一下吧.

网友:
既然 WINCE都让你同时加入良种输入法, 肯定有它的原因,也许是政治原因 也许是其他技术原因,  那么你可以向其他的方法来实现  。

建议你首先 弄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设么情况下需要这两种输入法,? 仅仅是因为需要在中文环境中输入日文?  那么察看帮助,只讲日文输入法作为一个类似于手写输入的单一的输入法而言 独立加入////。。。。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是在繁体,简体

网友:
在实机启动后,可以设定中文IME为默认输入法或者设置日文IME为默认输入法(不需要重启)。

网友:
定制内核的时候加入中文和日文输入法(在英文WIN CE内核下)

网友:
以上两个都是现在比较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