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拉一把吧

楼主:
EVC下
已得到菜单窗口句柄(HWND),如何得到相应的菜单句柄(HMENU)?
HMENU GetMenu(
HWND hWnd // handle to window
);这个不能用啊

网友:
调用GetMenu提示什么错误?添加winuser.h了吗?

网友:
WinCE不是不支持这个函数么,
我把winuser.h包含进去也不行啊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网友:
创建菜单的过程中可以得到HMENU,仔细看看初始化部分

网友:
可以具体点么,怎么通过HWND得到HMENU?

网友:
确实,CE不支持这个函数。CE里创建菜单的时候,SHCreateMenuBar函数返回的就是菜单句柄。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

网友:
CE不支持这个函数但是你可以使用这个函数,我看了msdn应该可以你试试

GetSystemMenu(HWND hWnd,BOOL bRevert) //bRevert = FALSE

网友:
不用看了,上面这个API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