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5写的文件读写怎么在wince5.0中不能打开和创建文件 ...

楼主(2007-04-30):
C#2005写的文件读写怎么在wince5.0中不能打开和创建文件呢?
我只要读写.TXT 的文件就可以了。 会写的告诉我下可以吗?
谢谢拉
WindowCE

网友A:
using System.IO;
File f = new File();
File.ReadByte("c:\my documents\xxx.txt");

网友B: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path = @"c:\new\1.txt";
using (StreamReader sr = File.OpenText(path))
{
string s = "";
while ((s = sr.ReadLine()) != null)
{
label1.Text=s;
}
}
}
测试过的,在label中显示文件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