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500不支持虚拟技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2-02):
T5500不支持虚拟技术是什么意思?
T5500不支持虚拟技术是不是指的不支持VMWEAR虚拟机等,无法安装LINUX,VISTA,JAVA虚拟机等。还是cpu虚拟技术和虚拟机根本就是两回事,如果是两回事请分别说明下,谢谢!!!
安装
虚拟技术
虚拟机
linux

网友A:
我网上查了一下,CPU虚拟技术是指的硬件方面,而VMWEAR是属软件选件虚拟技术,这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在性能与稳定性上!

网友B:
就象CPU的多媒体指令集一样,虚拟技术也是CPU的一种硬件技术。但是,不带多媒体指令集的CPU一样可以用软件实现多媒体解码。虚拟技术也是一样。
Java虚拟机,VMWARE这些都是用软件实现的虚拟技术,在T5500上完全可以用。
硬件的虚拟技术,效率肯定比软件的高。但是目前而言,真正支持硬件虚拟技术的软件(用到相应的虚拟技术指令的软件)还很少。VM是很稳定的商业软件,Java就更不必说了。

网友C:
谢谢ningxin的答复,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