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在福州哪里可以买到单片机?

网友(2007-07-15):
请问在福州哪里可以买到单片机?
请问在福州哪里可以买到单片机?
8位的
福州

网友A:
那么大个地方,应该有吧??
如果实在不行,找几个在外面的朋友代买一下就OK了
反正也不是多少钱

网友B:
淘宝上买吧,
多的是,
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运费

网友C:
LZ你好
我也是正准备学单片机,以后有机会多多指点
在电子城的最里面一排有卖,具体牌号我没记
大利嘉3楼前门电梯口也有一家有卖,不过相关零件没有电子城那家多

网友D:
上次去了电子城
转了好久都没看倒哪有卖
问了都不知道哪有卖

网友E:
电子城买单片机的是:
在最里面那排,我只有问到两家有这东东
其他的不知
如找不到,你可以问买液晶屏、继电器、感应器这类配件的老板,我上次也是一个老板指点才找到的。
确实不好找,如实在不行,我下次去帮你先买一片吧,你要什么型号的?我怎么找你?

网友F: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