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ing to xxxxx问题

楼主:
我用BIOS + DOS + Loadcpec启动windows ce,加载完nk.bin以后出现jumping to xxx(一个地址)以后没有任何反映,调试串口输出
Debug Serial Init

SysInit: GDTBase=82364d20 IDTBase=823b70c0 KData=823d58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i486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4:23
g_pPageDir = 823f0000
PCIBIOS:: BIOS Address static map to addr=a00e0000
GetPicRoutingIrqTable: Start
search_pci_bios start
CE Ethernet Bootloader found 32Bit BIOS Entry master_bios32=a00f9010 bios32_call_offset=19490 for CE/PC
Return from First BIOS EAX=49435000 EBX=f0000,ECX=c9c4 EDX=94e0
32 PCI BIOS offset located.addr=194e0
32 PCI BIOS Present EDX=20494350,EAX=11 EBX=f0210,ECX=c901
+GetRoutingOption
search_pci_routing
search_pci_routing Entry Checksum Error @a00fc930search_pci_routing end fails
GetRoutingOption with buffer Size 512 bytes buffer DS40:addr =823bacaa
GetRoutingOption return SUCCESS .AH=0
canConfiguredIrq with PCI Exclusive Irq Bit (wExClusive)  =840
ScanConfigureIrq: BufferSize = 112 @ address 823bacaa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20 SlotNumber=1
     INTA_LinkValue=2,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3,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5,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1,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19 SlotNumber=2
     INTA_LinkValue=1,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2,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3,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5,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17 SlotNumber=0
     INTA_LinkValue=0,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0,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3,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5,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15 SlotNumber=0
     INTA_LinkValue=1,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2,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3,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5,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LinkNumber=2 associated with irq=11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1 SlotNumber=0
     INTA_LinkValue=1,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2,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3,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5,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16 SlotNumber=0
     INTA_LinkValue=1,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2,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3,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5,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LinkNumber=1 associated with irq=6
ScanConfigureIrq:    LinkNumber=1 associated with irq=6
ScanConfigureIrq:    LinkNumber=2 associated with irq=11
ScanConfigureIrq:    LinkNumber=2 associated with irq=11
ScanConfigureIrq: for Bus=0 ,Device=18 SlotNumber=0
     INTA_LinkValue=1,INTA_IrqBitMap=dac0
     INTB_LinkValue=0,INTB_IrqBitMap=dac0
     INTC_LinkValue=0,INTC_IrqBitMap=dac0
     INTD_LinkValue=0,INTC_IrqBitMap=dac0
ScanConfigureIrq:    LinkNumber=1 associated with irq=6
InitKitlNIC: Searching for PCI Ethernet NIC (dwIrq = 0, dwIoBase = 0, dwDfltType = 0) ...

InitKitlNIC: Found PCI Ethernet NIC (type = 41, IRQ=6, IOBase=0xC800).

WINCE FET ETHDBG driver: ver. 1.02

FETInitDMABuffer():: Start[0x823BAEE0]-[0x823BAEE0] - Size[0x10000]

Tx[0x823BAEE0] - Rx[0x823C0EE0]

FETInit():: BaseIO[0xC800] : MemOffset[0xC800]

FETHWSetMCRegs():: Set all to 0x00

FETInit():: MAC = 00-40-63-EE-9D-24

FETInit():: Link [0]

+---------- Initialize ----------+

RCR = [0xE8]        TCR = [0xE8]

CR0 = [0x1A]        CR1 = [0x8]

ISR0 = [0x0]        IMR0 = [0x0]

RX_ADDR = 0x[23C6EE0]        TX_ADDR = 0x[23C6FE0]

RDSE = 0x[400]        0x[0]        0x[0]        0x[0]

TDSE = 0x[0]        0x[0]        0x[0]        0x[0]

RX_DESC = [0]        TX_DESC = [0]

+------------------------------------------------------------+

x86KitlCreateName: Using Device Name 'CEPC40228'
OALKitlCreateName: Using Device Name 'CEPC40228'
KITL: *** Device Name CEPC40228 ***

网友:
PB中能不能ATTACH上设备呢?如果能请单步或者断点调试一下.
你的CPU是什么型号?没有装对BSP的话是JUMGPING TO XXX后面无法进入操作系统的现象是我比较常见的.

网友:
X86的架构是不是GEODE的X86?

网友:
删除存储卡上的Documents and settings 文件夹,然后在启动,第一次可能有点慢.

网友:
我用的是via ln10000EG板子,我的BSP是正确的。

网友:
刚刚生成了一个Release的也出现jumping to 的错误只不过后面的地址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