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7-07-27):
问个问题!
现有10路待测信号要从串口输出给PC,我把他们通过2片锁存器接到P0和P1口,通过控制片选端来分别选择P0和P1口数据。
当选了P0数据后,用KEIL C来编的话把P0数据送到SBUF的代码怎样写呢?如果用中断来做和这种方法哪个好些?关键中断来做如果所有信号都为高电平不触发中断是不是麻烦啊?请帮帮新手,谢谢!
高电平

网友:
P0数据送到SBUF的代码怎样写呢?
while (!TI);
SBUF = P0;
如果用中断来做和这种方法哪个好些?
加些或门,及一个触发器挂到中断口你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