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汇编程序 急急急急 十万火急

楼主:
急求汇编程序  要求能实现输入,查找,统计,输出
如:输入一个字符串 查找有没有A(或60)要是有的话统计一共有几个A(或60)然后把结果输出

二进制的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或十进制)以ASCII码输出
“进制的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或十进制)以ASCII码输出”意思是
输入一个字符串(是二进制的籽) 然后把二进制的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或十进制)以ASCII码输出  能满足两位数的这样输出就行

还有 数据传递问题
如 A DB (..........)
   B DB  ..........
         ..........
合并后再传递给C  然后输出

网友:
输入一个字符串 查找有没有A(或60)要是有的话统计一共有几个A(或60)然后把结果输出

这个不难吧?
一个函数传入首地址,然后返回A的个数...
给C的伪码,如果你实在懒,你就反汇编吧...
如果你想更懒,那你来让我喂你吃饭吧.嘿嘿

//用户保证串的完整性,不考虑超长串.
int XXA(const char *src)
{
    int As = 0;

    while (*src)
    {
        if ('A' == *src ++)
        {
            As++;
        }
    }

    return As;
}

网友:
二进制的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或十进制)以ASCII码输出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把二进制的串先变成数值
也就是:
从最高位起(从左向右),累积值 * 2 + 相应位的值,然后迭代这个过程,最终就能得到一个数值了.
然后将这个值的各个数字位+上'0'就变成了ASCII码,调用哪一号中断来着就能显示了.

网友:
如 A DB (..........)
   B DB  ..........
         ..........
合并后再传递给C  然后输出

确保C的空间够,先把A放进去,放到'\0'.然后接着读B进去..

在汇编里就是一个基址变址寻址那很适合吧?

应该很爽是吧...

网友:
哥哥  我要的是汇编程序啊    我对汇编不灵啊

网友:
"楼主很懒";假设这个串放在60H中,返回值放R1中,A51描述.

      MOV R0,#60H

BEGIN:MOV A,@R0
      JNZ CMP
      REN
CMP:  CJNE A,#60H,NE
      INC R1
NE:   INC R0
      SJMP BEGIN

网友:
DATA SEGMENT
VAR DB   23,34,45,60,90
N  EQU  $-VAR
STR1   DB  'FIND!','$'
STR2   DB   'NOFIND!''$'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BG: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CX,N
     LEA SI,VAR
NEXT: CMP BYTE PTR[SI],60
      JE  LP1
      INC SI
      LOOP NEXT
      MOV AH,9
      LEA DX,STR2
      INT 21H
      JMP EXIT
LP1:   MOV AH,9
       LEA DX,STR1
       INT 21H
EXIT:  MOV AH,4CH
        INT 21H
CODE   ENDS
   END BG
这个可以找到60但是不能统计啊  怎么改呢

网友:
我的是能统计的,呵呵

你的不行哈?

如果你还不能把单片机汇编转到8086汇编,那...

嘿嘿

网友:
嵌入式群:12373769   大家一起来进步!

网友:
DATA SEGMENT
VAR DB   23,34,45,60,90,00;00为结束
NUM DB 0                  ;取一个变量
N  EQU  $-VAR
STR1   DB  'FIND!','$'
STR2   DB   'NOFIND!''$'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BG: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CX,N
     LEA SI,VAR
NEXT:
      CMP BYTE PTR[SI],00
      JE FINDOVER         ;检查是否结束查找
      CMP BYTE PTR[SI],60 ;是否为A,
      JNE NOEQ            ;为不为A则转
      INC NUM             ;为A计数
NOEQ: INC SI
      LOOP NEXT

FINDOVER:
      CMP NUM,00          ;看看计数器里有没有值
      JNE LP1             ;有A则转
      MOV AH,9            ;没有A提示
      LEA DX,STR2
      INT 21H
      JMP EXIT
LP1:
       ;假设最多9个
       MOV AL,NUM         ;显示个数
       ADD AL,30H
       MOV DL,AL
       MOV AH,2
       int 21H            ;2号功能调用
       MOV AH,9           ;输出提示
       LEA DX,STR1
       INT 21H
EXIT:  MOV AH,4CH
        INT 21H
CODE   ENDS
   END BG

;在你的程序基础上做的修改...
;没有调试工具,你还得自己试试哈

网友:
多谢了  现在一切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