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安装 eVC++ 4.0 后,程序无法 Build

楼主(2007-08-17):
完全安装 eVC++ 4.0 后,程序无法 Build
小弟今天完全安装了 eVC++ 4.0 ,建立了一个基于对话框的MFC工程,Build 时居然出错:
----------Configuration: SetTime - Win32 (WCE ARMV4) Debug-------
Compiling resources...
Error executing rc.exe.
SetTime.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安装
工程
warning
error
对话框

网友A:
于是卸掉重新安装,问题依旧!

网友B:
rc = resource compiler
rc.exe是vc自带的文件,
作用:资源编译器
估计你没卸载干净。

网友C:
重新安装了好几百遍,居然可以了!

网友D(2008-09-17):
你肯定安装错了,如果严格按照网上提到的做法,那还有可能你的问题在你的编译环境设置错误。
如果你没有pda设备,那你就将工具栏上的WCE platform 的设置为POCKET2003,WIN32(WCE emulator)Debug,pocket2003 Emulator,
这三项设好就ok了,其他不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