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天了,EVC应用程序下载到模拟器失败.

楼主:
  初次接触winCE开发,在EVC下面写了简单的helloworld程序,配置信息为STANDARD sdk,STANDARDSDK emulator,网络连接正常,build后模拟器启动,output窗口输出:downloading files...,模拟器也正常启动了,但是模拟器下“my computer”下面没有helloworld。exe文件,output窗口过片刻输出:T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Failed downloading.
总之该应用程序下载到模拟器失败。
我最不明白的是:昨天我在启动模拟器后顺利下载,并且在模拟器的“mycomputer”下面也有helloworld程序,双击可以运行。今天不知道怎么就不行了。把EVC重装了,还是不行。
头痛死了,大家帮忙。

网友:
你看一下有没有防火墙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你本地的网卡没有工作啊?EVC需要网卡工作的 不过你可以下载个虚拟网卡也行
这是evc安装的顺序

1. MSASYNC 4.1
2. eMbedded Visual C++ 4.0
3.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4. 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
5.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Developer Resources.msi
6. Pocket PC 2003 SDK Chinese Simplified Emulation Images.msi
7. 模拟器汉化和Pocket PC2003使用Adoce设置
8. WindowsMobilePowerToys.msi(别忘了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它可以在桌面上显示真实设备中的屏幕,并作有限的操作)
9. 可以安装一下VC插件,有利于开发。

安装这些工具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1. 不要颠倒1-4的安装顺序,否则evc无法正确使用PPC2003SE的sdk作连接。安装evc时最好将可选项全部选中。删除这些工具时的顺序为4-1。

2. 若卸载后重新安装evc,则有可能遗漏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遗漏了它你将不能为所开发的程序选择CPU类型。PPC2003SE SDK只提供emulator和ARM两种类型的CPU。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的安装程序应该在evc安装盘的SDK目录下。安装standard SDK时你可以选择所要支持的CPU类型。

注意机器中本地连结要可用,也就是网卡要工作.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的机子是联网的,上网一切正常,网卡应该正常是工作的状态吧。MSASYNC4.1 和eMbedded   Visual C++ 4.0SP4没有装,但是前天成功下载helloworld到模拟器上并且运行的时候,也没有装这两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配置哪里有问题了?
我的配置是standardSDK,在tools->options里面的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a里面选择的是STANDARDsdk_emulator,它的properties里面设置的是transport:Transport TCP/ip,
问题找到了!!把startup选项的emulator startup server的configure弹出的对话框emulation congfigure settings里面的communication的ethernet选项改成NAT(going only)就可以,我试了很多次,改成fixed ip,virtual switch都不行,必须选NAT。
谢谢大家帮助,结帖散分。
这是我第一次上eeworld求助,纪念意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