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电平的高低?

楼主:
以3.3V的工作电压为例,电压在什么范围内,我们认为它是输出低电平?什么范围内输出是高电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TTL和CMOS不同

网友:
那它们各自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
具体芯片的DataSheet上都有的,

网友:
同意楼上,具体只能看芯片数据手册,不用的厂家做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哈!

网友:
小于0.4V低电平,大于2.4V为高电平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