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3.0能开发moblie5.0的应用程序吗?

楼主(2007-09-07):
evc3.0能开发moblie5.0的应用程序吗?
按照一本书上
说所的和网上一些帖子所说的,应该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用evc3.0的开发的软件在华硕的A636N(用wm5.0)可以运行,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用程序
华硕
开发
软件
网上

网友A:
因为你的软件比较简单吧,大部分东西还是一样的。所以也能运行啊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至于你遇到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只能说太凑巧了。

网友C:
不是说在所有的wm5.0上可以运行,只有我在市场上试过几款pda,只有华硕这款可以运行的

网友D:
我使用2003开发的也可以在华硕5550上运行,但是其他控制器不可以。

网友E:
可能华硕比较厉害吧,说不定他做了一个兼容的驱动, 他自己很多程序都是3.0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