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驱动例程管理问题

楼主:
我采用的芯片是CY7c68013A,使用以下方法后就出现了关机后是后一步,没有关闭电涛,当然,重启也是一样不能关闭电源,其它的应该什么都关闭了.

/********************************************************************************************
电源管理例程Start
********************************************************************************************/
NTSTATUS Ezusb_PowerIrp(IN PDEVICE_OBJECT fdo,IN PIRP Irp)
{
        NTSTATUS ntStatus;
        PIO_STACK_LOCATION IrpStack, NextStack;
    PDEVICE_EXTENSION pdx;

    pdx = fdo->DeviceExtension;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 (Irp);

    switch (IrpStack->MinorFunction) {
                case IRP_MN_SET_POWER:   //设置系统或设备电源状态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Type) {
                                case SystemPowerState:
                                        break;
                case DevicePowerState: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State.DeviceState) {
                                                case PowerDeviceD3:
                                                        break;
                        case PowerDeviceD2:
                                                        break;
                        case PowerDeviceD1:
                            break;
                        case PowerDeviceD0: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IRP_MN_QUERY_POWER: //查询能否更改系统或设备电源状态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Type) {
            case SystemPowerState:
                                break;
            case DevicePowerState: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State.DeviceState) {
                                        case PowerDeviceD2:
                                                break;
                    case PowerDeviceD1:
                         break;
                    case PowerDeviceD3: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
        }
    /*NextStack = 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Irp);
    RtlCopyMemory(NextStack, IrpStack, sizeof(IO_STACK_LOCATION));
        */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Irp);

    //ntStatus = IoCallDriver(pdx->StackDeviceObject, Irp);
        PoStartNextPowerIrp(Irp);
        ntStatus = PoCallDriver(pdx->StackDeviceObject, Irp);

   if (ntStatus == STATUS_PENDING) {
           IoMarkIrpPending(Irp);
   }
   return ntStatus;
}
/********************************************************************************************
电源管理例程End
********************************************************************************************/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一下咯,这个问题难吗?

网友:
请大侠们来帮我解决一下咯

网友:
高手都在那里去了,斑主呢,来帮忙解决一下咯.

网友:
没有来回答一下吗?

网友:
电源管理不是很熟悉,你是不能关闭电源,是设备不能关闭电源,还是PC不能关闭电源呢?

网友:
我用winDbg跟踪的结果是:

Process.Thread : 00000344.00000604 (svchost.exe) is trying to create key:
        ObjectAttributes = 00A4FB30
The caller should not rely on data written to the registry after shutdown...
Waiting on: \Driver\Example \Device\Cyusb irp (827dee70) SetPower-Shutdown status 0
Waiting on: \Driver\Example \Device\Cyusb irp (827dee70) SetPower-Shutdown status 0
Waiting on: \Driver\Example \Device\Cyusb irp (827dee70) SetPower-Shutdown status 0
MM MODWRITE: modified page write iosb failed - status 0xc0000189
MM MODWRITE: modified page write iosb failed - status 0xc0000189
MM MODWRITE: modified page write iosb failed - status 0xc0000189

但,没找到原因!

网友:
找个成熟的代码,替换掉相应的...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成熟的代码,成熟的代码就是在win2003下有问题,而在2000/XP下都没有问题,郁闷

footway 还不错,谢谢了.

网友:
还有那位高手知道,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