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调试的问题,怎么才能调试呢?

楼主(2007-05-25):
内核调试的问题,怎么才能调试呢?
内核 下到 板子上后,怎么调试? 目前是下载成功后,debuger 工具栏出来了,但选break时,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 ABW tH
Bs'-ojG
在在SETTING 里选哪几个项目? 和这里的选项有关么? FIoS[MBH
F#A!B`.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bq]_E1@}8
}exU=#
项目
工具栏

网友A:
一堆乱码。如果你是想debug driver,要build个KITL版的

网友B:
TKS
enable kitl enable kernel debugger+ debug编译 才能下断点调试
这些都是 在PLATFORM 的MENU 下的 SETTING 下设置
对吧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
定制好平台后, 先是RELEASE 下编译,没错误报出来
但 在Setting 里,选了enable kitl enable kernel debugger 再用debug版编译就报错了 其他啥也没动过
咋就报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