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源该怎么做

楼主(2007-05-29):
单片机的电源该怎么做
我用的是51芯片
像说电压、电流。
一般51用多少的电流呢?
这个电源的部分该怎么做?

网友A:
看芯片规格书,
上面有具体的电压,以及功耗的说明,
另外算一下整个系统的功率大概多少,再加上一定程度的余量,就可以设计你的电源功率了,
做一个直流电源,电压是芯片工作电压

网友B:
51蕊片本身的耗電流很少,一般來說,主要的耗電還是在外圍元件。

网友C:
用一般的稳压芯片就可以了吧,是3.3V还是5V,具体看芯片手册啦

网友D:
一般用处的话,外接用12VDC,加一个7805直接转换,一般而言绝对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