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为什么我在evc中输出只有emulator可选,没有设备可选?
ssdd_yy
ssdd_yy

网友A(2007-05-30):
为什么我在evc中输出只有emulator可选,没有设备可选?
为什么我在evc中输出只有emulator可选,没有设备可选?
这样我就没法把程序download到wince设备上了?为什么?
是不是少装了什么?请各位帮帮忙.
设备
download
wince
程序

网友B:
SDK
PPC,smartphone等真机都要SDK的

网友C:
支持楼上说的。。没装SDK,EVC肯定找不到咯。。
开发的时候应该厂家应该给有SDK吧?

网友D:
对,看你的设备用什么sdk了,装了才能认

网友E:
SDK是一定要安装,还有在建立工程时一定要选择你的编译环境,有emulator,X86,Arm等多种.

网友F:
装个SM2410的模拟器啊,再结合同步软件就能down到真机上了

网友G:
用厂家给的sdk就行,我就是的

网友H:
SDK
每个设备都需要一个sdk,安装sdk以后,可以在platform manager看到

网友I(2007-10-11):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老兄解决了没有?
楼上几位老兄说要有该厂家的专用的SDK,但是如果是用.net2005开发的话,就可以直接将程序部署到设备上来了,不需要安装任何的SDK.但用EVC开发,安装了wce5.0SDK后还是不能选择部署到设备了

网友J:
.NET框架的程序,是运行在.NET环境上的。要求系统上安装过.NET,这样增加了应用的可移植性。
但EVC4不支持的,必须要专用的SDK,否则无法下载到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