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介绍一个10倍的运放芯片

楼主(2007-07-10):
帮忙介绍一个10倍的运放芯片
AD转换之前先想将电压信号放大10倍,能否推荐一个价格不适合贵的很是精确度比较高的运放芯片!
谢谢!
芯片
价格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信号输入范围和电源电压,带宽,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从已知条件看,所有的运放均能满足要求。

网友B:
没有说清除 怪我 呵呵 输入信号电压范围主要是0~200mV,想放大到2V,单电源。
以前学的全是课本上的东西,实际做的时候有点两眼一抹黑啊。常用的能不能说几个,容易买到的。
谢谢!

网友C:
窃以为,LM358足矣。

网友D:
单电源的一般不能放大0V附近的电压,有RAIL-TO-RAIL的运放,但也只是接近. 如果在0V附近有精度要求最好还是用双电源的.常用的如OP07.

网友E(2008-05-01):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