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入字母a到屏幕显示a计算机做了什么操作?

楼主(2007-03-29):
键入字母a到屏幕显示a计算机做了什么操作?
键入字母a到屏幕显示a计算机做了什么操作?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B:
键盘'a'按下 --> 键盘驱动 --> 系统消息 --> 窗口消息(窗口系统)--> 图形引擎系统 --> 图形界面 --> 图形显示'a'

网友C:
我想知道底层的东西,主要是关于中断这方面的。

网友D:
键盘'a'按下,随即键盘产生一个9类型的中断,并转入BIOS键盘中断处理程序,
该处理程序,从可编程接口芯片8255的输入端口读取a的通码"1E",BIOS键盘中断处理程序把取得的扫描码"1E"转换成a的字符码97,转换成'a'的字符码和扫描码存储在ROM BIOS数据区的键盘缓冲区KB_BUFFER中,
CPU得到键盘输入时就调用BIOS键盘例行程序,从键盘缓冲区取出'a'的字符码和扫描码
嘿嘿
之后的工作自己解决了
剩下工作就是把'a'的字符码和扫描码送入图形显示卡的缓存去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