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wince socket的问题

楼主:
我本来用vc6.0写了个udp协议,测试没有问题!但我把客户端移植到evc上时,出了这样的问题:
ompiling...
client.cpp
Linking...
c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CRTStartup
emulatorDbg/C.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C.exe - 2 error(s), 0 warning(s)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pragma comment(lib,"winsock.lib")

int main()
{

        /**********************初始化winsock的版本*************************/
        WSADATA wsaData;

        if(WSAStartup(MAKEWORD(1,1),&wsaData)!=0)
        {
                printf("WSAStartup()Fail!\r\n");
            return 0;
        }

    /**********************套接字*********************************/
        int sock;                          //sock,套接字编号
        SOCKADDR_IN toAddr;                //在sendto中使用的地址结构体
        SOCKADDR_IN fromAddr;              //在recvfrom中使用的地址结构体
    int fromLen;
        char recvBuffer[123];
        char string[128];

    scanf("%s",string);
        printf("\n");

        sock=socket(AF_INET,SOCK_DGRAM,IPPROTO_UDP);    //在UDP连接中的参数设置,套接字

        if(sock<0)
        {
                printf("套接字失败\r\n");
                WSACleanup();
                 return 0;
        }

    /************toAddr内存初始化******************************/
        memset(&toAddr,0,sizeof(toAddr));
        toAddr.sin_family=AF_INET;
        toAddr.sin_addr.s_addr=inet_addr("127.0.0.1");
        toAddr.sin_port=htons(4000);

        if(sendto(sock,string,strlen(string),0,(struct sockaddr*)&toAddr,sizeof(toAddr))!=(signed)strlen(string))
        {
                printf("sendto() 失败!\n");
                closesocket(sock);
                WSACleanup();
                 return 0;
        }

        fromLen=sizeof(fromAddr);

        if(recvfrom(sock,recvBuffer,strlen(recvBuffer),0,(struct sockaddr*)&fromAddr,&fromLen)<0)
        {
                printf("recvfrom()失败!");
                closesocket(sock);
                WSACleanup();
                 return 0;
        }

        printf("recvfrom() result:%s",recvBuffer);
        closesocket(sock);
        WSACleanup();
        return 0;
}
望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
这叫移植吗?

main,在EVC下只能用其它的代替,例如:WinMain,当然也可以用其它的,总共有四种不同的格式。

网友:
用_WinMain()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