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在Smart Device环境下,在CView中放入CListCtrl控件的的问题

楼主:
开发的环境:VS2005 Smart Device MFC
问题:目前我在我的一个CView里 放入了CEdit,CListCtrl等控件,我想在CEidt控件的Text不为空的时候的 (GetWindowText()),就在我的CEdit的下方出现ClistCtrl控件响应的会出现,比方CEdit的第一个字符为0,在ClistCtrl中将出现以0开头的所有的字串,问题就在于:
CRect rect;
m_ListCtrl.GetClientRect(&rect);
int nColInterval = rect.Width()/5;

m_ListCtrl.InsertColumn(0, _T("Item Name"), LVCFMT_LEFT, nColInterval*3);
m_ListCtrl.InsertColumn(1, _T("Value"), LVCFMT_LEFT, nColInterval);
m_ListCtrl.InsertColumn(2, _T("Time"), LVCFMT_LEFT, rect.Width()-4*nColInterval);

插入列都成功了 但是在CView里面就是不显示列的标题:Item Name Value,Time
InsertItem却可以成功,还有我的m_ListCtrl的Stytle为:
        m_ListCtrl.Create(WS_CHILD|WS_VISIBLE, CRect(0,0,0,0),this,100);

        DWORD dwStyle = m_ListCtrl.GetExtendedStyle();
        dwStyle |= LVS_EX_FULLROWSELECT|WS_BORDER|LVS_EX_GRIDLINES|WS_EX_CLIENTEDGE|
LVS_REPORT | LVS_SHOWSELALWAYS | WS_BORDER | WS_TABSTOP|WS_EX_CLIENTEDGE;
m_ListCtrl.SetExtendedStyle(dwStyle);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列的标题显示不出来?谢谢了

网友:
调用UpdateData看看,应该是没有刷新的原因。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问题 爽!

网友:
晕,现在很流行自问自答呀.怎么解决的呀?没更新?

网友:
真是爽阿,恭喜楼主!!

网友:
我在Create的时候就设为Report 而不是m_ListCtrl.SetExtendedStyle(dwStyle)里,即把它(LVS_REPORT)放到Crete的Stytle就Ok了,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