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个比较好的CDMA 1X数据传输模块

楼主:
我所知道的有Wavecom的Q2358C、anyData的DTU-800/450,还有一个韩国厂商Bellwave 860-L。
我的需求是能够通过该模块实现与Internet的连接,并收发数据(语音业务不要)。另外,如果我想把该芯片集成(内嵌)到我的硬件里面,是不是需要自己设计外围电路?需要重新设计协议栈吗?(刚刚接触这一领域,不懂之处见谅)

网友:
呵呵,你了解的都还不少哦,你提到的几个模块都不错,另外还有中兴的。
肯定是需要外围电路的,协议可以用模块自带的,不过稳定性不能保证。不过现在都有现成的设备,你可以加我QQ,21956798

网友:
Wavecom的Q2358C、anyData的DTU-800/450,韩国厂商Bellwave 860-L。
好像还有一个:Zigbee模块

网友:
有现成的支持CF接口的模块吗?

网友:
to:ytvb
Zigbee模块不是CDMA 1x的数据传输模块。它是基于802.15.4协议的一款传输芯片,比较类似wlan的这种。。。

cdma的模块现有cf接口的好像还没有看到。

网友:
现在的大部分厂商都只提供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有没有可以直接在Linux上使用的模块啊?

网友:
这个如果是成熟的产品的话,是不需要什么驱动的,直接通过串口通信的

网友:
linux下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需要自己写一些脚本来驱动它。。。这个其实可以找一些模块厂家提供。当然现在很多产品就如wxf0204(网泥www.xmlenz.cn)所说的,直接走串口通信的方式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