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各位在单片机中用什么算法去做菜单

楼主:
讨论:各位在单片机中用什么算法去做菜单?
比如我要用89s52和smc1602做个菜单。这个菜单有很多层的,即有子菜单。
不知道各位用的是什么方法和算法?

小弟我一开始就用树和链表方式做的。不好。

不知道各位有何高见?分享一下吧!
说出你的思路来啊!

网友:
我一般使用状态变量,比如我定义一个unsigned long变量,0-没有菜单,1~F表一级菜单项,11~1F表一级菜单的第一项菜单下的菜单项,21~2F表一级菜单的第二项菜单下的菜单项,……

网友:
采用状态表

网友:
这样做,如果要更新或者更改一下菜单模式或顺序好像就比较麻烦的哦

网友:
我也在用51来做菜单呢。。。
苦恼~!~

网友:
可以考虑下做一个小小的平台,

网友:
我也在写菜单界面啊!
郁闷啊!
我看见过一种平台,他的菜单“引擎”和菜单设计是分开的。菜单直接在计算机上一个用VB做的软件做界面。做好之后将数据结果下栽到平台上面。非常方便!
不晓得有人接触过没有啊?提供下思路啊!

网友:
51单片机,就用状态转换。。。

网友:
本来性能就以功能可靠为主。。。

网友:
void DealKey()
{
        uchar KeyValue1;
        KeyValue1=Key;
        switch(KeyValue1)
        {
                case OK:
                {
                        pKeyFunc=KeyTab[KeyFuncIndex].CurrentOperate;
                        (*pKeyFunc)();
                        break;
                }
                case Down:
                {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Down);
                        Display(1, 4,8,&menu[KeyFuncIndex]);                   ////////////////////////////////
                        P2=0x0e;
                        P1=0x99;
                        Delay_5MS(3);
                        break;
                }
                case 0xff:
                {

                         P2=0x0b;
                     P1=0x99;
                         Delay_5MS(10);
                         Display(1, 4,8, &menu[KeyFuncIndex]);
                         Delay_5MS(3);
                         break;

                }

        }
}
我在做菜单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上面那个是我的处理键盘值的函数,在main函数里面有键盘扫描程序,当我按一次 Down  键时,能下翻找到我的菜单,但是接着我按一次OK,它执行了我那个case OK;语句,但是还是执行了我的 case Down:那里的语句!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啊!
附上结构体的定义跟初始化
typedef struct KeyTabStruct
{
        uchar KeyIndex;   //当前索引号
        uchar KeyDown;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索引号
        void (* CurrentOperate)();   //当前操作
}KeyTabStruct;

struct KeyTabStruct KeyTab[SIZE_OF_MENU]=
{
        {0,1,(SetTime)},    //顶层
        {1,2,(SetTime)},  //第二层
        {2,1,(Alarm)} //第二层
};

我在做这个菜单的时候参考了这篇文章: http://www.mcuwork.com/data/2006/1130/article_103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