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PU选型问题

楼主:
老板让我为“嵌入式矢量图形终端”选择开发板,使用Linux系统。要求外接显示器,分辨率至少1024x768,越大越好。系统整体速度越快越好,但要控制成本比同档次PC机低。

我网上查了一下,找到两种系统满足要求:

    ARM系统:   Xscale PXA270 外接2700G显示芯片
    MIPS系统:  AMD AU1200

我对这两个系统了解不多,请懂的大牛们解释一下,我该选那个系统?买什么样的开发板?

另外欢迎做开发板的朋友联系。我的邮箱:

    NoInfoNoFear@gmail.com

网友:
谁家技术支持好选谁家。

网友:
建议使用ARM,因为ARM的资料比MIPS多了一个数量级,为你后续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网友A:
看来没办法做了,找不到开发板,网上找到的都是方案。
能买到的开发板最大分辨率是800x600

不知那里能买到1024x768以上分辨率的开发板?
谢谢!

网友:
图形终端还是PC价构最便宜。

网友:
不懂,还是顶下

网友:
图形终端还是PC价构最便宜,如果不考虑这个,用ARM好了,加了接口转换可以到1024的。

网友:
强烈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传闻
英特尔宣布把通信和应用处理器业务卖给Marvell
现在比较混乱

建议不要使用 xscale

网友:
没做过,不好说,
个人认为,ARM的处理能力比MIPS差好多,

网友:
找一个arm开发板。在找一个显卡芯片。自己做吧!内置的芯片没有可以做这个的。

网友:
呵呵   硬件  软件   找我   呵呵~~~!
新来的   学习学习~~!

网友:
没做过,不好说,
个人认为,ARM的处理能力比MIPS差好多,
------------------------------------
请问此言何出?

网友:
找一个arm开发板。在找一个显卡芯片。自己做吧!内置的芯片没有可以做这个的
----------------------------------------------------------------------
同意

网友:
VIA的EPIA工控板应该满足你的要求,x86架构,不过成本就不清楚了,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推荐用arm9吧
不过1024x768以上分辨率的开发板...貌似有点夸张
没见过
不过你可以在开发板上加个显卡,然后写个vga驱动,用一般的显示器显示

网友:
VIA的EPIA板子,集成C3 1G处理器,高性能显示卡,支持DDR内存的,好像是600左右。

网友:
有没有玩AVR32的筒子

网友:
摩托罗拉系列的就不错!

网友:
使用Microsoft Windows Embedded,到微软看看吧.

型号:Vortex86-6072
64MB/2S/2USB/VGA/LCD/GPIO

VGA AGP Rev.2.0 compliant
Shared system memory up to 64MB (Default 8 MB)
Support resolution up to 1,280x1,024 true colors
VGA and STN/DSTN/TFT Flat Panel interface
support

网友:
使用Microsoft Windows Embedded,到微软看看吧.

型号:Vortex86-6072
64MB/2S/2USB/VGA/LCD/GPIO

VGA AGP Rev.2.0 compliant
Shared system memory up to 64MB (Default 8 MB)
Support resolution up to 1,280x1,024 true colors
VGA and STN/DSTN/TFT Flat Panel interface
support
----------------------------------------------
这个不错!

网友:
x86pc架构 干嘛用linux用dos好了

网友:
呵呵,你的那个AMD mips上的代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平滑移植到“龙芯”上,如果可以,不妨试试

网友:
北京普光有基于arm9的支持1024x768的开发板,采用ARM9(2410等)+ SM501(VGA),Linux/WinCE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没办法做了,找不到开发板,网上找到的都是方案。
能买到的开发板最大分辨率是800x600

不知那里能买到1024x768以上分辨率的开发板?
谢谢!

  过了三年了,现在有没有高分辨率的开发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