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如何让程序发出一个指定的声音???

楼主(2007-01-11):
急!!!请问如何让程序发出一个指定的声音???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钢琴程序,因为不能用MIDI,所以只能用WAVEFORM API
我现在写了WAVEOUTOPEN
那之后呢?
也是waveOutPrepareHeader和WAVEWRITE吗?
还是需要用别的API???具体的要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要发出DO的声音,具体的实现应该是怎样的啊...谢谢大家了!!!
钢琴
程序
如何

网友A:
你们那种高层次可以调用API的偶不知道
偶们单片机的可以用频率控制频率驱动的蜂鸣器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有些板子上用的蜂鸣器是直流驱动的,那就只能出声,不能控制音调了

网友B:
你先要制作出你的声音,然后保存成文件,然后再播放。
怎么制作特定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怎么回放 Wave 格式的文件。

网友C:
汗...只有这种办法吗...
有没有直接填充HEADER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