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ilemon,sfilter,ifs,文件操作监控

楼主(2007-03-12):
求助!关于filemon,sfilter,ifs,文件操作监控
大家好!
本人现在正在搞毕业设计。有如下问题,求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激!完成设计后定在DD上发贴总结经验供大家讨论。
1)filemon,sfilter不能在VC下编译通过的问题。是因为编译器不行,还是设置问题?
2)本人想用ifskit,可有人说DS容易一点,求高手指点。
3)若想对新建文件,删除文件进行操作要截那些IRP进行处理,求具体方法。
万分感激!
设计
监控
编译器
新建

网友A:
1) 应该是设置问题
3) 挂接SSDT中的ZwCreateFile ZwDeleteFile就可以了,但2K系统的DDK中并没有ZwDeleteFile函
数的声明,所以需要自己添加.还有就是一般的文件删除(DeleteFileA/W)并不会进入SSDT,只
有当NTDLL中的NT/ZW DeleteFile被调用时才会进入这里,以前也写过,就因为这个被郁闷了
很久.

网友B(2007-04-13):
3) 创建文件:IRP_MJ_CREATE, Disposition为FILE_CREATE、FILE_OPEN_IF或FILE_OVERWRITE_IF,其中Disposition = IRP Stack成员Parameters.Create.Options的最高8bit
删除文件:IRP_MJ_SET_INFORMATION,IRP Stack成员Parameters.SetFile.FileInformationClass设为FileDispositionInformation
详见IFS Documents

网友C:
(1) VC 6.0 是可以与DDK集成的,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
(2) 这个你自己多看DDK的资料,多调试,多问问。做毕业设计应该没有问题。
(3) 主要对IRP_MJ_CREATE ,IRP_MJ_SET_INFORMATION ,不过删除操作需要注意的是重命名操作里面也需要处理。

网友D:
1)filemon sfilter应该用ddk编译,如果你想依赖vc6的编译器,需要重新设置
2)DS可以提供一个编译环境,ifskit是个库集,实际上ifs与ddk没什么区别,现在有free的ntifs头文件提供,可以上网搜到,http://www.acc.umu.se/~bosse/ntifs.h;
3)在filemon里有详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