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protel99里的某个图层导出到CAD文件中

楼主(2007-09-16):
怎样把protel99里的某个图层导出到CAD文件中
怎样把protel99里的某个图层导出到CAD文件中
多谢~~~~
文件

网友A:
应该可以导出成DXF文件,然后用cad打开

网友B:
1楼说的对,可以导出dxf文件,你在文件菜单下有一个导出,哪里直接由导出文件类型,这个dxf就对应cad,呵呵,自己遇到问题多尝试尝试。

网友C:
先选择单层显示,然后file-export,选择后缀为*.dwg

网友D(2007-10-17):
按“L”进入层显示,设成你要的层,然后file-export,选择后缀为*.DXF 或者 DWG

网友E(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