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EMS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LED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惈閸ㄥ倿鏌涢锝嗙缂佺姵婢橀埞鎴︽偐鐎圭姴顥濈紓浣哄С閸楁娊寮诲☉妯锋斀闁告洦鍋勬慨宥夋⒑缂佹ê绗掗柨鏇ㄤ邯瀵濡搁埡鍌氫簽闂佺ǹ鏈粙鎴︻敂閿燂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閸涘﹥鍙忓ù鍏兼綑閸ㄥ倻鎲搁悧鍫濈瑲闁稿顦甸弻鏇$疀鐎n亖鍋撻弴鐘电焼闁告劦鍠楅悡娆愩亜閺嵮勵棞闁告碍锕㈡俊鑸靛緞鐎Q勫濠电偠鎻徊鎸庣仚濡炪們鍎辩换姗€寮诲☉姘e亾閿濆簼绨绘い蹇e幘閳ь剝顫夊ú姗€宕濋弽顓勫洭鎮ч崼鐔峰妳闂佹寧绻傚ú銊╁汲閵夆晜鈷掑ù锝囧劋閸も偓婵犫拃鍛珪闁告帗甯¢、娑㈡倷閼碱剨绱遍梺璇插嚱缂嶅棝宕板Δ鍛亗闁靛鏅滈悡鐔兼煛閸モ晛浠滈柍褜鍓欏﹢閬嶅焵椤掍胶鍟查柟鍑ゆ嫹

请问PocketPC和WinCE有什么区别
mjdhj_520
mjdhj_520

网友A(2007-02-01):
请问PocketPC和WinCE有什么区别
我的一个项目要用带扫描条码功能的PDA,我使用VS2005C#开发,我在网上看了PHL5300不错,但是对于VS2005是否能对这个PDA开发不太清楚,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系统的.网上对PHL5300的介绍有的说系统是PocketPC,有的说是WinCE4.2,有的说是WinCE4.2PockedPC.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区别
我看VS2005支持Pocked2003和WinCE5.0的开发,不知道是否支持PHL5300
PDA的介绍在这里:
http://www.itb2b.com.cn/upload/Sell_Stock/2006/5/31/Sell200653175356.html
http://news.hardask.com/IT/2006-7-11/66576.html
PocketPC
操作系统
开发
网上
WindowCE

网友B:
请各位年兄给推荐一款带条码扫描的PDA,能用VS2005 C#开发的

网友C:
WindowsCE 是微软针对嵌入式应用推出的一款轻量级的操作系统。
按照应用的不同,Windows CE 有SmartPhone/Pocket PC/Data Center/Media Center等不同的版本。比较常见的是 Pocket PC版和SmartPhone版。Pocket PC版的WinCE针对PDA或类PDA产品,支持触摸屏,屏幕分辨率较大,功能相对较强。SmartPhone版本的WinCE 是针对手机平台,不支持触摸屏,屏幕分辨一般只有176*220. 当然,两个版本还有很多其他区别。
你所说的WinCE4.2是指WinCE的具体版本号, 开发所对应的SDK版本为Pocket PC 2003 SDK/SmartPhone 2003 SDK. WinCE5.0是它的升级版本,对应SDK为 2005系列。
使用vs.net 2005也可以开发4.2版本的应用程序,关键是安装并选用了正确的SDK。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D:
我现在有个程序部署的问题。我向巴程序部署到模拟器上面,但是在ActiveSync的连接设置里面 不能选择 MDA端口了。ActivSync显示一直连接不上 ,但是可以连接到设备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E:
有帮助,谢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