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设计断电延时型电子定时器?

楼主(2007-12-13):
如何用单片机设计断电延时型电子定时器?
我第一次上这个网,谁知道请告诉我,我急用.
请告诉我详细的设计方案
谢谢啦
如何
设计

网友A:
给你个结构吧
逻辑上:
PC端软件->通信协议->单片机->输出响应
PC端软件关注用户接口.也就是用户怎么调整设计方案
通信协议,PC到单片机的控制协议,可以用标准的AT指令
单片机,接收指令控制延时
输出响应,响应单片机的控制信号,然后做相应的动作
应该完事了吧?

网友B:
首先谢谢你
他要求用VB实现上位机,将设计的硬件电路和电脑相连接
能告诉我具体的硬件电路图吗?谢谢啦!!

网友C:
能做,但纯要图,还是没有的...
呵呵

网友D:
其实很简单
在外围电路上加上一个电容就搞定了
不过电容大小要根据实际来选择

网友E(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