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修改问题

楼主(2007-03-15):
NAND修改问题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BOOTLOADER里加一个640*480 图片,这样BOOTLOADER 大小有700多K,我直接下载到SDRAM中可以运行,但烧到NAND里,就不行了,我 NAND划分是
0 : offset 0x0 , size 0x100000 [boot]
1 : offset 0x100000 , size 0x1fffff [kernel]
2 : offset 0x200000 , size 0x1e00000 [rootfs]
3 : offset 0x2000000 , size 0x2000000 [ext-fs1]
按照这个地址,我没有加图片时,是没问题 ,请问还有哪里要修改啊,
我 是用USB下载,不需要EBOOT
图片

网友A:
哪位帮帮忙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你的xldr没有把全部的eboot load到sdram里,也就是说xldr所引导的范围小于700多K

网友C:
图片也太大了 -_-!,建议用RLE算法压缩一下,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兄弟,
paul319(清风客) :我想也应该是SDRAM的空间太小了,但我找了好久,也没见在哪里改SDRAM的大小,我用的是S3C2440的芯片,是不是在2440INIT.S里面(汇编代码里面)?唉,
nbcool(载舟之水):说的压缩方法,我可从来没做过,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也只得抓着黄牛做马骑了喽。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