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系统跑程序慢

楼主(2007-12-27):
ce5.0系统跑程序慢
请问三星2410平台
ce4.2上运行相同的程序比ce5.0上快,是为什么?
5.0做了什么升级?
系统
平台
程序

网友A:
5.0比4.2的改动有很多。但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动。
至于你说的4.2上运行的比4.0快,没有什么普遍性,还是具体说一下你的测试过程和结果。

网友B:
LZ说说你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C:
5.0 的确要比4.2慢。不信各位去跟踪下driver的加载卸载,看看ce在干什么。
另外5.0相比4.2应该是增加了虚拟内存!

网友D:
PB中Setting是否设定了内核态,设定那个系统会快一些,但是相对稳定性会降低。
硬件是否一致,内存 CPU总线排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