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中那个函数可以使其重启

楼主:
RT,
想在里面添加一个reboot命令,请了解的仁兄指点.

网友:
你是指什么重启,在固件还是驱动中.

如果是驱动中重启,使用的芯片带8051的话,可以使用以下函数

NTSTATUS Ezusb_8051Reset(
   PDEVICE_OBJECT fdo,
   UCHAR resetBit
   )
/*++

Routine Description:
   Uses the ANCHOR LOAD vendor specific command to either set or release the
   8051 reset bit in the EZ-USB chip.

Arguments:
   fdo - pointer to the device object for this instance of an Ezusb Device
   resetBit - 1 sets the 8051 reset bit (holds the 8051 in reset)
              0 clears the 8051 reset bit (8051 starts running)

Return Value:
   STATUS_SUCCESS if successful,
   STATUS_UNSUCCESSFUL otherwise

--*/
{
   NTSTATUS ntStatus;
   PURB urb = NULL;

   urb = 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if (urb)
   {

      // toggle the EZ-USB reset bit (harmless on FX2)
      RtlZeroMemory(urb,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urb->UrbHeader.Length =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urb->UrbHeader.Function = URB_FUNCTION_VENDOR_DEVICE;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Length = 1;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 = &resetBit;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MDL = NULL;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Request = ANCHOR_LOAD_INTERNAL;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Value = CPUCS_REG_EZUSB;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Index = 0;

      ntStatus = Ezusb_CallUSBD(fdo, urb);

      // toggle the FX2 reset bit (harmless on EZ-USB)
      RtlZeroMemory(urb,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urb->UrbHeader.Length =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urb->UrbHeader.Function = URB_FUNCTION_VENDOR_DEVICE;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Length = 1;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 = &resetBit;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MDL = NULL;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Request = ANCHOR_LOAD_INTERNAL;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Value = CPUCS_REG_FX2;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Index = 0;

      ntStatus = Ezusb_CallUSBD(fdo, urb);
   }
   else
   {
      ntStatus = STATUS_NO_MEMORY;
   }

   if (urb)
      ExFreePool(urb);

   return nt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