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kefile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21):
关于makefile的一个问题
当依赖关系中没有指明依赖文件时,make工具如何决定是否执行依赖关系中的命令?
比如:
all:makedir
makedir:
mkdir out
当make工具检查目标文件makedir的依赖关系时,发现此依赖关系中没有指时依赖文件.那么make工具到底是继续,还是报错?
如何

网友A:
没有依赖关系表明它是一个伪目标,伪目标的执行方式是make <伪目标名>来执行的,每个Makefile都有一个最终目标,由于你把最终目标指向这个伪目标,所以当你执行make的时候这个伪目标总是会被执行。

网友B:
没有依赖文件,表明总是会被执行

网友C:
要调用make 目标来执行..

网友D(2007-07-24):
二楼的说法正确。但是,makedir到底是否被看做伪目标,却不定,如果你的目录下有makedir这个文件。。。。所以最好用.PHONY来定义makedir为伪目标

网友E(2008-04-30):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F(2009-02-25):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