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GPRS拨号问题!急!急!

楼主:
要实现AT *TCP*OPEN Command
功能描述:模块中封装了TCP/IP栈,要求实现拨号启动GPRS连接,并返回网关随机分配的IP 地址。

现在执行:AT+CFUN=1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AT+CGDCONT=1,"IP","CMNET"
          AT+CGATT=1
          AT+CGACT=1
          AT+CGPADDR=1
          +CGPADDR: 1,"010.048.040.155"
          注释:这个地址在SPEC中描述为PDP Context 地址,我个人理解是网关分配的IP地址,不知到底是什么地址?
要想接入Internet,接下来还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
ATD*99***1#

CONNECT
~}#?}!}!}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3}"}&} } } } }#}%?}%}'}"}(}"W}0~
NO CARRIER

网友:
为什么是没有信号(NO CARRIER )呢?想求教一下GPRS 拨号的AT 命令组合?

本版好像不火啊,怎么没人啊!  (~M~)

网友:
这个地址输入移动网关分配的内部地址,获得地址以后,你应该开始TCP/IP连接了,应该有这个指令的,你用的哪款模块,仔细看看说明!

网友:
下面的是M2 LABS AT Command User Guide 中的TCP/IP Command:
$BEARCON Set Bearer Configuration
$BEARCLO Clear Bearer Configuration
$SOCCREA Create a Socket
$SOCKILL Destroy a Socket
$SOCCONN Connect a socket to a peer entity
$SOCLIST Listen to a specified port
$IPSTATU Get IP status of a socket
$PING ICMP Echo Request on a specified IP address
$DNSLOOK Resolve URL address
你说的“你应该开始TCP/IP连接了”指的是在ATD拨号后,执行上面的命令组合吗?
($BEARCON -> $SOCCREA -> $SOCCONN )TCP连接的顺序对吗?

网友:
可是在ATD 拨号显示 “NO CARRIER”后,AT+CGACT?值为0,也就是说,这时断开了GGSN的连接,失去了移动网关分配的内部地址,也就没法进行下面的TCP/IP连接了!

还是说我的命令顺序有误,或者是漏掉了一些 Command ,楼上能不能给我一个GPRS 拨号上网的AT命令组合,以ETSI SPEC 为准就可以了!万分感谢!

网友:
方冰(123407587) 21:47:24
能说下拔号过程吗
无忧(36279678) 21:49:13
AT+CGDCONT=1,"IP","CMNET"
AT%CGPCO=1,"PAP,,",1
AT$DESTINFO="219.21.23.141",1,8376
ATD*97#
方冰(123407587) 21:50:31
CGPCO 是配置PDP Context 参数的吗?
无忧(36279678) 21:51:38

无忧(36279678) 21:51:43

方冰(123407587) 21:51:54
DESTINFO 是做什么用的
无忧(36279678) 21:52:16
设置IP和端口号的!
方冰(123407587) 21:54:22
CGPADDR 知道吗
方冰(123407587) 21:54:35
获得PDP CONTEXT ADDRESS
方冰(123407587) 21:55:09
它是移动网关的IP随机分配的地址
无忧(36279678) 21:55:28
啊!
方冰(123407587) 21:55:51
这个地址有什么用啊
无忧(36279678) 21:56:47
那你不用这个IP,怎么和它通讯啊
方冰(123407587) 21:57:21
我获得这个地址后,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无忧(36279678) 21:57:35
连接!
方冰(123407587) 21:57:54
这个IP不是和GGSN 通信吗
无忧(36279678) 21:58:05
不是
方冰(123407587) 21:59:06
AT+CGDCONT=1,“IP”,“CMNET”
AT+CGATT=1
AT+CGACT=1
ATD*99***1#
方冰(123407587) 21:59:15
显示没有信号
方冰(123407587) 22:01:15
你上eeworld 吗?
方冰(123407587) 22:06:02
另外我看到有的人最后拔*99#,有的拔*98*1#,你拔的是*97#,有什么不同吗?是地区的差异吗?

网友:
sunchuang(方冰)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好像用的BenQ的M23,我有这个模块的TCP/IP连接过程,不知你是否需要?

网友:
就文字来说可能一会儿说不清楚,我有一些资料,LZ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MSN:kmajian@yahoo.com.cn

网友:
楼 上 的  两位兄弟  ,先感谢  了 !我的油箱  fangbing_1982@Tom.com

网友:
公司 不允许 上  MSN ,只好 晚上  和 MSN:kmajian@yahoo.com.cn 联系 了  !

网友:
应该激活TCP/IP连接了,NO CARRIER 的结果是正确的结果,可以联系我!503116768

网友:
cfy_yelong():请帮我们把benq m23连接tcp/ip过程的at指令及回复给我们发一份,急需!!!万分感谢!!也可打电话13833124581

网友:
(1) AT+CGDCONT=1,"IP","CMNET",,, (APN)
(遠傳:AT+CGDCONT=1,”IP”,”FETNET01”,,,)
(2) AT%CGPCO=1,"PAP,,",1 (遠傳: AT%CGPCO=1,”PAP,fet,fet”,1)
(3) AT$DESTINFO="218.204.254.098",1,00080   (218.204.254.098公网IP;1 表示TCP;00080表示端口号)
(4) AT$NOSLEEP=1
(5) ATD*97#
OK : 表示連線成功, 此時进入GPRS模式AT command無法輸入。+++切换到AT模式。
ERROR : GPRS or TCP連線失敗, 此時可以使用AT command。

链接GPRS只需这五条指令即可,在连接GPRS时预先AT+CGATT=1可以判断模块是否附着GPRS.

另外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另外我看到有的人最后拔*99#,有的拔*98*1#,你拔的是*97#,有什么不同吗?是地区的差异吗?”
ATD*99#是PPP拨号;ATD*97#是TCP/IP拨号  这是BENQ的指令
M23也支持国际标准指令ATD*99***1#等,建议客户还是以BENQ指令为准。

BENQ技术支持 xinyios
xinyio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