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问题

楼主:
1.    *.UPD   的文件是使用什么工具打开?

2.   “CB FILE 9 VERSION 2.70Q”是用什么公司的layout工具打开?

网友:
1.有些不常见扩展名,含义可能有多种,看具体背景。一般来说,影视软件生成VCD格式后会产生.mpg文件和.upd文件,这种时候这种文件没必要去管它,更不用打开了。如果是用其它软件产生的,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看看内容,如果是文本就好说了,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就对了,如果不是,也没必要寻思了,因为连是什么软件产生的都说不清。

2.同样语焉不详。CB,一般是用作C++BUILDER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