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 与usb 传输 writefile问题 ]vc 6.0关于usb传输的几个问题

楼主:
1我们用的是usbaudio.sys驱动程序
2vc 6.0开发pc端程序 已用createfile(异步打开)成功获取usb句柄在writefile的时候出现问题
返回的错误代码是87

下面是可能出现的错误代码,请各位指教下出错的地方
另外就是如何获取usbaudio.sys提供的函数接口
用google怎么也搜不到合适的

/***********************************************************************************/

        DWORD  dwWrite=0;
        DWORD  dwTimerout=20;
        OVERLAPPED  ovInternal;

        ovInternal.Offset  =  0;
        ovInternal.OffsetHigh  = 0;

        memset(&ovInternal,0,sizeof(OVERLAPPED));

        //set up  a  overlapped  event
        //创建异步标志
        ovInternal.hEvent=CreateEvent(
                NULL,
                TRUE,
                FALSE,
                NULL);
        if(NULL==ovInternal.hEvent)
        {
                return ;
        }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ovInternal;

//给pData指向的内存赋值
        int* pData=NULL;
        int iLen=200;

        pData=new int[200];
        memset(pData,256,4);
        int a[200]={1,7,20,3,5,6,7,10,20,30,56,12,98,89,78,17,0,1,18};

        pData=a;

        for(int i=0;i<200;i++)
        {
           *pData++=a;
        }

        int p=*pData;
        pData=a;

        BOOL  b;

        LPDWORD pdwWrite=NULL;

//write data to usb
//串口的异步通信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s;
    ClearCommError(hwrite,&dwErrorFlags,&ComStat);
        //出错的地方
        if(!WriteFile(hwrite,pData,iLen,&dwWrite,lpOverlapped))
        {
                long lLastError=::GetLastError();
                if(lLastError!=ERROR_IO_PENDING)
                {
                        int o=0;
                        return;
                }

/***********************************************************************/
                else
                //
                {
                        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ovInternal.hEvent,dwTimerout))

                        {
                                //返回指定的异步操作对象的结果
                                b=::GetOverlappedResult(hwrite,lpOverlapped,pdwWrite,TRUE);
                        //指定的对象处于有信号状态
                        case WAIT_OBJECT_0:
                                if(!b)
                                {
                                        return ;
                                }
                                break;
                                //时间超时指定对象处于无信号状态
                        case  WAIT_TIMEOUT:

                                ::CancelIo(hwrite);
                                break;
                        default:
                                ::CancelIo(hwrite);
                                break;

                        }
                }
        }
//        if( pData!=NULL)
//                delete pData;
        CloseHandle(hwrite);
}

网友:
另外用createfile打开的是自适应同步传输out端点1

网友:
把代码再写的全点吧,比如CreateFile怎么写的

网友:
汗。。
你WRITE前有判断设备当前状态吗?

网友:
汗。。
你WRITE前有判断设备当前状态吗?
==============================
能说的更清除点吗?
用createfile已经获得设备句柄 难道设备还不可用?

网友:
我也想用deviceiocontrol的 可是usbaudio提供的接口函数我
找不到

网友:
deviceiocontrol还需要控制代码,你肯定没有吧。

网友:
deviceiocontrol还需要控制代码,你肯定没有吧
==================
是啊  我们用的是usbaudio.sys  所以控制码就基本找不到

对了我看你在好多关于usb通信的帖子里都回复了 能聊聊吗?

网友:
更加郁闷的是  网上基本所有的帖子都是说
createfile打开端口
writefile写端口
以前没试验板 以为ok了
后来发现writefile返回的一值是87 说是参数错误。
搞得我现在是非常糊涂了。

网友:
现在晕的事情多了
一说是guid是设备的唯一表示  另外又有资料说guid是驱动程序给的那如果是不同的驱动那么同一个usb设备的guid会不会不同呢?  例如hid设备类的驱动和usbaudio设备类的驱动不同那guid是不是也不同?

2看过好多vc的程序利用createfile只是打开设备路径 并没有打开固定端点
如何进行同步的数据传输呢(假设是需求同步音频数据流)不同的端点传输的方式是不同的
直接createfile就可以传输?

3假设有两个或者多个自适应的同步传输端点难道用createfile(pipe1 )  createfile(pipe2 )....(简略参数)
这样实现通信?

4如何提高通信效率是用过驱动程序实现还是通过pc端的控制程序实现?

网友:
guid是驱动程序作为标识的,提供给用户使用的,用户怎么来访问硬件,是通过驱动程序,怎么去打开设备一种方法是:硬符号,一个guid,正常来说,不同的设备类,guid是不同的。驱动与硬件的关联是通过PID、VID等。

没有打开固定端点,那是与驱动程序保持一致的,比如一个固定端口发送,一个固定端口接收,则可以不需要端口,直接在驱动程序中固定就行了。

同步传输,在驱动中是一种机制,传输通讯机制。多个端点,也可以使用多个createfile(pipe1   )来实现。

提高通讯效率,这个问题,三个方面都要考虑:固件、驱动程序、用户态程序。

随便说说,嘿嘿。

网友:
谢谢 逸帆同志
此问题暂时不揭帖,给新人点提示
等我的程序搞定了 写点东西给后来人。
再次感谢逸帆。

网友:
不用感谢我,我也不是高手,再说,我也是从网上得到这些信息,相当于回报吧。

网友:
用第三方 软件写的驱动
利用deviceiocontrol来对读写进行控制
在此感谢逸帆。

网友:
更加郁闷的是     网上基本所有的帖子都是说
createfile打开端口
writefile写端口
以前没试验板   以为ok了
后来发现writefile返回的一值是87   说是参数错误。
搞得我现在是非常糊涂了。
============================================
在此解释下这个问题  给以后遇到的人点提示
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跟应用程序唯一的关联就是pipe的对应有问题
在驱动程序打开的时候已经出错。

网友:
deviceiocontrol还需要控制代码
----------------------------
我装了一个usb转串口驱动,我也想用deviceiocontrol函数与usb接口交换数据,可不知道怎样得到控制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viceiocontrol还需要控制代码

我装了一个usb转串口驱动,我也想用deviceiocontrol函数与usb接口交换数据,可不知道怎样得到控制码?

======================
deviceiocontrol需要看驱动函数提供什么操作码,如果用通用功能就看MSDN, 如果不是通用驱动就看驱动提供什么IO控制码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就找找看。GOODLUCK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WriteFile和ReadFile返回87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