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编译的问题!急!!!

楼主:
我用的是2003DDK +XP,写好程序后,用build命令编译时,没有生成.sys文件
出现了下面的编译信息:
BUILD: Adding /Y to COPYCMD so xcopy ops won't hang.
高手看看问题出在了哪里?
急啊,解决就揭帖!

网友:
有人在吗?

网友:
驱动貌似要在cmd下用make?

网友:
麻烦你详细说明你的build过程。是否使用了DDK自带的命令提示符工具?

========================
by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天才程序员:xuzzzhen124@hotmail.com

网友:
是的,用的是windows xp free build environment然后直接build
没有生成sys文件
下面是完整的编译信息:
E:\WINDDK\3790`1.183>cd\kxdrv
E:\kxdrv>build
BUILD:Adding \Y to COPYCMD so xcopy ops won't hang.
BUILD:Using 2 child processes
BUILD:Object root set to:==>objfre_wxp_x86
BUILD:Compile and link for i386
BUILD:Loading E:\WINDDK\3790~1.183.bat...
BUILD: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Done

网友:
makefile文件:
#
# DO NOT EDIT THIS FILE!!!  Edit .\sources. if you want to add a new source
# file to this component.  This file merely indirects to the real make file
# that is shared by all the components of NT OS/2
#
!INCLUDE $(NTMAKEENV)\makefile.def

sources文件:
TARGETNAME=ndisfilter
TARGETPATH=obj
TARGETTYPE=DRIVER

C_DEFINES=$(C_DEFINES) -DNDIS50=1 -DNDIS_WDM=1 -DNDIS51=1
# C_DEFINES=$(C_DEFINES) -DDBG_SPIN_LOCK=1
# C_DEFINES=$(C_DEFINES) -DWIN9X=1

PRECOMPILED_INCLUDE=precomp.h
PRECOMPILED_PCH=precomp.pch
PRECOMPILED_OBJ=precomp.obj

USE_MAPSYM=1

TARGETLIBS=\
    $(DDK_LIB_PATH)\ndis.lib

SOURCES=\
    ndisfilter.c \
    MainFunction.c \
    ndisfilter.rc \

网友:
to shenyi0106:

SOOURCE文件和MAKE FILE文件写过了。

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网友:
否则编译会出错,是这样的吧?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TARGETPATH=obj
结果在OBJ下,你用build -cZw重新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方法试过了,问题是:生不成OBJ文件

网友:
人都去哪了啊,我把帖子转了吧

网友:
makefile文件路径有没有放对地方

网友:
回楼上的,放对了

网友:
你什么都对了,怎么会出问题呢,你拿一些例子来编译一下,看会不会出错.肯定是你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