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曲线迷茫中,大家帮帮忙

楼主:
之前关于EVC下图形编程画二维曲线问题已经有了进展,现在刚画出简单的二维曲线,就是随机折线那样的,主要通过两个随机数nRandomX = rand() % 10;nRandomY = rand() % 10;
主要代码如下:
BOOL CDraw2DGraph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CRect rect;
        rect.left = 10;
        rect.top = 10;
        rect.right = 220;
        rect.bottom = 160;
        //创建曲线控件实例
        m_2DGraph.Create(_T(""),_T(""),WS_VISIBLE|WS_CHILD,rect,this,0,NULL);

        m_pointCount = 0;
        //启动添加点计时器
        SetTimer(1,400,NULL);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定时给曲线添加点
void CDraw2DGraph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int nRandomY, nRandomX;

        //产生一个1~10的随机数
        nRandomX = rand() % 10;
        nRandomY = rand() % 10;

        //如果曲线点数大于10个点,则删除第一个点
        if(m_pointCount > 10)
        {
                m_2DGraph.DeleteFirstPoint();
                m_pointCount--;
        }
        //给曲线添加点
        m_2DGraph.AppendPoint(nRandomX, nRandomY);

        m_pointCount++;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可我的目标是画滚动正弦曲线,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函数怎么画,知道正弦是sin,但怎么用完全不了解,请大家帮忙想想喔,给我思路和一些代码,不胜感激感谢!(*^__^*)

网友:
这个算是你编的吗? 哈哈~~

sin函数好像只能用直线模拟,例如一个pi下划分N个点(N越大越精细),然后计算N个点的坐标(N越大越计算越慢),然后是PolyLine实现

网友:
用C语言求Sin等三角函数
用C语言来求SIN等三角函数就要用到math.h中的SIN等数学运算命令.
请见以下几个函数的用法:

函数名: sin
功  能: 正弦函数
用  法: double sin(double x);
程序例: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double result, x = 0.5;
   result = sin(x);
   printf("The sin() of %lf is %lf\n", x, result);
   return 0;
}

网友:
回2楼,这个....不算我编的,是例题程序,不过,我懂的哇,HOHO

那,WHO能帮我在原来代码中加进正弦曲线功能代码喔?   超级又超级谢谢!!!

网友:
KevinCEC(我要做人大代表(★★★★)) 的想法不错,我思考思考HOOOO  谢谢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