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求助 关于 模拟器

楼主(2007-09-28):
菜鸟 求助 关于 模拟器
昨天装了一个WINCE.NET with platform builder 4.2版本的
然后 装了 EVC4.0和一个standard SDK
装 完后 运行 PB和 EVC 。就是 一个 简单的 Helloworld 程序 ,运行的时候 总是 提示 one or more fills of emulator con't find.....
本人 菜鸟 ,刚涉及嵌入式 开发 ,是 不 是 我 装错了 。还是 配置 有问题 ?
请教 如何 正确 安装 Wince 的开发环境 。

网友A: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B:
你先看模拟器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连上,测试看看,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设置吧

网友C:
evc安装没什么特别的啊,你按照向导建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然后平台选择standard SDK,CPU选择emulator x86,不可能起不来吧?

网友D:
刚试过,可以的,可能是装的有问题,卸载重新装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