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Mobile下有没有工具像Quantify(Purify包含)检测程序 ...

楼主(2007-12-28):
Win Mobile下有没有工具像Quantify(Purify包含)检测程序性能呢?
Windows Mobile下有没有工具像Quantify(Purify包含)检测WM程序性能呢?
比如CPU占用情况,内存占用情况, 设备IO状况等
因为小弟目前需要这样的工具对程序进行全面的性能测试(CPU,内存,设备读取时间/次数等)。
望各位大侠指条明路~~
工具
检测
windows
Mobile
程序

网友:
有的,Kernel Tracker。
详细参照
Debugging and Testing Windows Mobile-based Devices > Tools for Debugging Windows Mobile > CeLog Event Tracking

网友A:
ms-help://MS.WindowsCE.500/wcedebug5/html/wce50conRemotePerformanceMonitor.htm,
PB里和EVC里面都自带的有工具,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网友B: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我之前试过, 粒度太粗, 没有测CPU占用率的, 只要检测运行时间的百分比(user time, Processor Time, Privilege Time)

网友C:
这些工具都是软件级别的,只有CPU级别的,才能准确测量,Intel有vTune for mobile,我用过试用版,但是正式版要花钱买,好像是几千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