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过TCP/IP方面的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想用ARM7+RTL8019做一个网络方面的东西.功能是将这个产品接入一个局域网中通过一个服务器件(192.168.1.3)发送数据(没分钟一个包大概几百字节)到另一个服务器(192.168.2.8)所在的局域网中的某一个产品. 见下图:

A(ARM+8019) <----> 192.168.1.3 <_______Internet_______> 192.168.2.8 <-----> B(ARM+8019).
使用了哪些协议? 用LwIP能否做到.我现在已经能够在同一个局域网中互相收发数据了.但是跳过网关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做过TCP/IP方面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用lwip就可以了啊,装配了TCP/IP协议,正常的ip路由都没问题了啊

网友:
用uIP是否可以啊.LwIP实在是太大了. 看着就头晕. 这个是否一定需要TCP协议. 用普通的UDP. ARP是否可以?

网友:
就看你要实现的服务是否对数据的正确性有严格的要求了。TCP是很复杂,有很多定时器,但为你保证了数据从这头到那头每个字节都不会丢。如果用UDP,那你自己的应用层就得加入出错重发,处理逆序等机制。你根据你的应用的实际需要来取舍一下吧。

网友:
谢谢阿风.TCP的代码占LwIP一半多. 太复杂了. 刚学TCP/IP的可能一下子适合不过来.看样子还是的把LwIP搞定才好.

网友:
你这个是不同网段的通信 。在收发时,指定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我在用ARP发送数据到不同局域网的IP地址时候.我局域网的路由器会自动转发到目的局域网的路由器并让对方的路由器转发到对方局域网中的机器. 是否能够这样理解?

网友:
通过路由的端口映射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