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7-04-29):
新手问个小问题~
8051 的串口通信中.作为多处理机通信时,主处理机和从处理机是怎么回事呢?
处理机
通信

网友A:
有一个负责控制其它动作的CPU,就是主机,其它都是从机

网友B:
那个是和通信协议设计的问题...
在主从结构的协议中,负责调度,控制等应用的机器,就叫主机

网友C:
-_-...........
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