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6×16汉字的点阵字库吗

楼主:
从hzk16.h字库中提取出的汉字在液晶中显示单一,想找其它字体的点阵字库.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ttf格式的的字库不能用,不知到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以前偶用的是一个字库的生成工具

输入字,然后它就给出点库码,弄进ROM里,写到液晶内就能显

这个工具很常见的哈...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ucdos里面有

网友:
ucdos
中国龙
dos版的wps
……

DOS下的汉字平台都有

网友:
我有,但是最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如果确实需要,可以帮你找下。大呀,传起来比较慢哟,

网友:
单片机里应该是用什么字装什么字吧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要不然太占空间了。。。所以推介用字模软件算,用什么算什么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ttf 格式好象是矢量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格式的话可以写程序把它直接读出来不过你也可以用windows自己读字体.然后你来读点阵.小四号字一般16*16.字体设置控件VC++,DELPHI等都有.目前网上多字体的读取点阵不好找.

网友:
ttf的文件是矢量图形的,不能直接使用。网上有一些字库生成工具,可以自己制作字库。

网友:
ttf是矢量字库,而你要找的是点阵字库。
你可以去找一个fontmaker的工具,它可以支持矢量字库转点阵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