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两问题@EVC4 下如何连接GPRS?如何判断GPRS是否连接上?

楼主:
如题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这个完全是GPRS的问题,与EVC或者说CE没有关系!
看LZ用的是什么GPRS!

网友:
就是说用EVC无法判断是否有网络连接?
网上说用使用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Sync来连接,但是用起来会报错,说没有定义,是不是要加什么头文件

网友:
EVC的帮助中,好像没有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Sync()的内容!

试试包含:
  #include   "connmgr.h"

网友:
加了这两个头文件是认识了这个函数,但是编译出错,可能是缺少库文件;
SetMessageInfo.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Sync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int __cdecl CSetMessageInfo::GPRSCmnetConnect(void)" (?GPRSCmnetConnect@CSetMessageInfo@@QAAHXZ)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己去查查MSDN,就可以得到答案的,如LZ所需要的:
Header: connmgr.h
Library: cellcore.lib

网友:
你可以在客户端通过GPRS网络发送字符串到服务端,收到了,说明就连上了,没收到到的话,你先在本机测试,把己端的服务程序当做服务器,看看能否正常发送消息,如果可以正常收发消息,说明程序没问题,否则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缺少库文件,
还是直接启动PDA内自带的internet程序来启动GPRS网络。

网友:
启动GPRS可以运行了,

你可以在客户端通过GPRS网络发送字符串到服务端,收到了,说明就连上了,没收到到的话,你先在本机测试,把己端的服务程序当做服务器,看看能否正常发送消息,如果可以正常收发消息,说明程序没问题,否则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

你说的该怎么实现?

网友:
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Sync 是 Windows Mobile的函数,你没说清楚是什么系统,如果是WINCE的话不能用这个。
详细参看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49587.aspx

网友:
用的是Window Mobile 5系统,
GPRS已经能连上了,在LINK中添加cellcore.lib就行了
现在正在做判断GPRS是否连上?
顺便问下 启动时自动开启GPRS 关闭程序时不关闭GPRS连接,会对内存有影响么、?

网友:
再问下 断开GPRS连接该如何做 用RasHangUp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