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ESIMPLE怎么用?

楼主(2007-07-06):
请教IESIMPLE怎么用?
怎么使用IESIMPLE呢?

网友A:
你想干什么呢?

网友B:
我想让浏览器成为一个全屏的、没有状态栏、菜单栏的浏览器。照着帮助“Creating a Full-Screen Browser”好象还是不行。
先设置:
set __SYSGEN_IESIMPLE=1
set SYSGEN_IESAMPLE=
再到Public\Ie\Oak 下面设置
set WINCEREL=1.
build -c.
sysgen -p ie iesimple.
郁闷

网友C(2007-08-20):
请问一下,用IESAMPLE的时候,在点连接地址栏时,怎么才可以让软键盘自动跳出来呢?我郁闷中.POCKET IE是可以自动跳出来的.但是POCKET IE太烂了,新浪也不能访问.

网友D:
IESAMPLE的源码都有了,也可以从PB里边弄出来放到EVC里编译;你在那个COMBOBOX点击的时候,调用SIPAPI.h中的函数就可以打开和关闭输入法

网友E:
直接在PB下修改COMBOBOX可以吗?在PB下可以看到IESAMPLE的原码吗?请扑克再指点一下.

网友F:
花了两天,直接在PB下修改IESAMPLE,添加软键盘,最后连接失败.郁闷啊!
好象软键盘包和IE软件包很难关联起来.
想在EVC 下试,但是,不知道需要编译哪些原码和头文件,也不知道需要哪几个LIB文件.出现一堆的错误,不得不放弃.

网友G(2008-07-30):
是啊。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次CE里实现基本浏览器的小项目,也就是想用到IESIMPLE。不知道现在那个大哥完成了,能指点一下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