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个pc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4-30):
初学者问个pc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小弟初学问个问题:我pc机如何向单片机发送这样的数组:
数组中包含数字1到20,我用writefile函数发
用什么数据结构发啊 还有单片机怎么识别我发的数.
初学者
如何

网友A:
发的数据格式不用管 对计算机而言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用什么数据结构发啊
//具体怎么发,这要看你用的开发工具而定,像ASM你可以直接对端口输出
像VB,DELPHI,BCB这类的RAD有专门的串口控件,直接API调用接口就OK了,这样的开发效率最高
还有单片机怎么识别我发的数.
//经过电平转换后,单片机里有一个UART口的,可以直接对它进行操作,只要是一本51的书都讲得非常清楚...
具体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想到了 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