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应用程序编译到wince内核中

楼主:
我想把用evc编写的应用程序编译到内核中。目前我查到两方法。一种是修改配置文件,在projece.bib文件的module下写入我的路径和可执行文件。另一种是用cec编辑器之成组件,在添加到内核中。但是我用两种方法下载后运行程序都出现“找不到“test.exe”(或它的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名和文件名是否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全部库全部可用”。请问一下,有人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吗。我应该怎么来做,使我的操作方法有问题吗,还有什么需要加载的东西我没有加载吗,使还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1、你确定你的程序能够在WinCE中正常运行吗?

2、把你配置文件的相关代码放上来看一下。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需要一些DLL或其他组件的支持如MFC库,请把它们一并用上述方法打到内核中去.

网友:
我确定应用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因为我现在只是做了一个没有任何编码的对话框。我只是想用最简单的程序排出除用程序的影响的可能性。这样应该不需要什么dll 或其他组件支持的mfc库吧。还有,请问如果需要的话,怎么来添加mfc库呢。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test0115.exe      E:\program\EVCTEST\test0115\emulatorDbg\test0115.exe   NK
这是我修改的project.bib

网友:
如何添加MFC:

  Catalog \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 \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 (MFC)

网友:
第一次回贴,我分析有错误!

既然你有提示信息出来了,那说明你已经成功的将你的应用程序打包到操作系统中了;那么,就说明你的程序缺少运行的组件。

一般来说,你的程序很可能是MFC程序,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操作系统中没有加入 MFC 组件,加入 MFC 组件后,重新生成操作系统,你再试试看!

如果可以了,记得回来说一下。

网友:
好的 我先试试看

网友:
MFC类我添加过了牙

网友:
请确定你的程序是否是 Release 版本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SDK?

网友:
什么是release版本,使根debug向对应的吧。反正我最后生成的镜像是在SAMSUNG_SMDK2410_ARMV4Release文件夹里面。就是release版本的吧。
91program是说evc用的什么SDK吗。我是先用pb定制了一个内核,然后下载运行正常,再生成的SDK,EVC用的就是这个sdk.

网友:
你的应用程序有可能要旋到SMDK目录下,你可以试一试,我的就是放到SMDK目录下,然后在DIR文件中,添加了你的应用文件夹名

网友:
只要把exe文件放在里面就行吗
还是要把整个工程文件放进来

网友:
楼主的程序已经包含在操作系统中了,否则,他怎么能在WinCE中运行?

我说的是你的 eVC 程序是不是 Release 版本的?

如果你的 eVC 程序是 Debug 版本的,那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估计80%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正如zaodt所说,是evc的程序不是release版本造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