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程序里能使用普通的WINDOWS API 吗

楼主(2007-11-23):
请问:驱动程序里能使用普通的WINDOWS API 吗
比如说 MessageBox 等。
如果不行,有什么代替的办法来实现呢?
程序

网友A:
根本不行,一般都用DbgPrint这样的内核级函数打印信息看,查看工具为DbgView.或者安装DriverStudio.比较厉害的错误,如死机蓝屏可以用Softice跟踪.Softice是DriverStudio里就有的.

网友B:
绝对没戏。有些API可以用内核的ZwXXXX或者NTXXXXX代替。

网友C:
谢谢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