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编程中的窗口调用求助!!!

楼主:
窗口1的timer里创建的窗口2,点击窗口2里的一个按钮,出现窗口3。都是用CreateWindow实现的。第三个窗口有问题,他的timer事件不响应,好像就只在刚刚创建时响应Create和paint事件,后来就什么也不响应了。我查了下,settimer时确实是传的第三个窗口的句柄,但只有将第三个窗口隐藏,露出窗口2时,timer才响应。3个窗口的hInstance都相同,这个我感觉没问题。窗口1创建窗口2后,在窗口2代码执行时,找不到窗口1的句柄;但是窗口2创建窗口3后,在窗口3的代码执行时,窗口2的句柄依然存在。窗口2正常,窗口3不正常,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但窗口3的代码里根本就没有定义也没包含窗口2的句柄变量,怎么回事呢?窗口2没有暂停运行吗?还是因为在窗口2里创建了一个线程的原因?可这个线程是与窗口无关的啊,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像绕口令一样,呵呵~

网友:
LZ说了半天都没指出来问题所在,你到这里问问题,最好自己先定位好问题点,然后把相关的代码帖下,这样最好

网友:
我看了2行就晕了,能看到第六行的比我强。

网友:
我表达的这么失败啊

其实就是我用CreateWindow创建的第三个窗体的timer事件不响应。明明Settimer的值传的都对的。我用PostMessage让窗体paint,它也不响应。我断点调,没有进入到WM_TIMER里面。把这个窗体HIDE,露出前一个窗体时,却响应了timer。

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总之一个窗体的timer和paint事件不响应,可能是什么原因??

代码很多,不太好贴

网友:
总的程序是:一开始有一个界面,5秒后跳到第二个界面,点击第二个界面的某个按钮,跳出第三个界面。
现在第三个界面有问题,它的timer和paint事件不响应,怀疑与第二个界面有关。

网友:
在EVC上编的程
PDA上运行的
后一个界面会把前一个界面挡住

可能有些话不相干,看不懂也没关系,大家只看主要的吧

网友:
表达失败

结贴

网友:
把代码做为附件发上来吧,否则大家是没有办法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