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濠电姷鏁搁崑娑㈩敋椤撶喐鍙忓ù鍏兼綑绾惧潡鏌涘▎蹇fЦ闁搞劍妫冮弻銈夊箹娴h閿銈嗘礉妞存悂骞堥妸銉建闁糕剝顨呴~鈺呮⒑閸涘﹤鐓€闁瑰嚖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winCE 下 wav播放器的问题!!!!!
ws01103815
ws01103815

网友A(2007-04-28):
求助,winCE 下 wav播放器的问题!!!!!
我在 CE下面开发了一个 wave 播放器,老是 在 waveOutReset 的时候死锁,后来进行了处理,加入了 Event 控制,在停止的时候 不会出现死锁了,但是,目前出现了 在 调用 waveOutPause暂停的时候,重新打开一个新的 wave 文件进行播放的时候,在清理上面的资源的时候,还是出现了 死锁,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呢,我在程序里面已经处理了内存清理工作,从日志看,也已经清理干净了,为什么调用 waveOutReset 就死锁呢?我曾经 做了一次变通,就是在重新打开的时候,我先停止播放,但是仍然是死锁....我看有的帖子说在调用waveOutReset 的时候,要首先调用 waveOutPause,可是,我的却总也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各位大侠,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请大侠 们 不吝赐教....多谢了
程序
开发
清理
资源
WindowCE

网友B:
我的同样的代码 在 PC 环境跑的非常的顺利,我是 把播放器的逻辑,作为 一个 动态库,用的是回调函数机制...
请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C:
在线 等...
各位大侠们 请指点 一二啊

网友D:
各位大侠.........................................................................

网友E:
结帖,我已经 搞定了